楼主(2006-09-13):
在增量PID中,PID的输出量就是前后相邻的两次采样所计算的调节阀位置之差。请举例说明。
下面是我的理解:假如说,T1时的阀门开度是90%,T2时的开度是100%,那么第三次的开度应该是多少么?是90%吗?

网友A:
调节阀的中pid的模式大部分是位置式的 ,不是增量式的.增量pid一般不用于调节阀中

网友B:
是啊,看你的举例感觉有点糊涂.

楼主:
那么就是2楼的朋友所说,该怎样理解增量PID呢?

网友C:
增量式一般用在步进电机中,控制算法一般是:G(s)=400/(s^2+5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