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我公司近来接了个单子,客户提出的要求是
在城区通过网通的电话线来采集城区内变压器的485电表。
我认为可行的方案是,在电业局放置一个Modem,在电表旁边放置另外一个Modem。
然后通过轮拨的方式,依次去取数,

现在我的问题是,Modem怎么和电表相连?
Modem得串口是一个25针的232口,我的做法是,首先用25针转9针的转换器,然后用232转485的转换器,然后用485口连到电表上(电表只有两个485端子),
现在的问题是,我拨号过去如果需要Modem自动响应的话,Modem不能自动响应,于是我在485口处手动加了一个5V的电压,这样处理后可以拨号了,但是Modem不能断开(CD灯一直亮着)
请问各位高人,我应该怎么处理,
另外,如果谁有这样的设备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可以合作做,因为我们公司是做软件的。

网友A(2006-10-15):
不错啊,我们可以合作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公司是专做GPRS/CDMA无线通讯硬件的,我们正好互补啊。

网友B:
你好!
     用电话线做通讯,这是几年前的做法。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原因是速度太慢,费用较高(点数增加)。
     应该用GPRS方式。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我将以前的的案例发给您。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

网友C:
你们好,现在客户提出一种叫IDSL的电话线拨号通讯,我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和普通的56k modem拨号通讯有什么区别?另外GPRS的传输量是多大,我们现在的远程监控要求实时性要好,这样传输量就很大,GPRS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