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13):
两地控制一台电动电磁阀正反转,并有状态指示,开或关。两地相距200M,用7芯电线,串管埋入地下相连,一处在机房,一处在办公楼。安装前两处控制箱放在一起做测试,一切正常。等分开安装好后,发现动作都正常,但状态指示灯不对,指示灯有干扰电压20V,指示灯也亮,正常工作电压是220V ,所以怀疑是干扰造成的,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才能正常工作?
现场我柜子可靠接地了,零地是同一线,指示灯为正泰的工作电压AC220V,我换380的试了也不行。

网友A:
指示灯上并联电容器,1μF/400V.

网友B:
你也可以并接几个千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