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公司一台德国进口设备的液压站,带油泵的电机最近发热严重,电机是5.5KW的,额定电流为11.5A,今天测了下个绕组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而且空载了一段时间,电流8A左右,发热也正常,但是工作的时候电流有波动,随着机械的动作在11A到13A之间变动,这样工作10分钟左右电机表面温度就很热了,手放上不能坚持2秒,感觉好象过载一样,请高手指点原因,谢谢!

网友A:
冷却,散热不好

网友B:
电机的绝缘是什么级别的?如果在范围内,就不用担心,但要加散热风扇!
看你说的电流不像过载的。电机本身设计缺陷吧。

网友C:
进口电机上一般有个发热的温度标识的 看下是多少度的,一般情况好象是80度吧,国产电机当我没说!

网友D:
空载电流8A有点高了,可能是制造工艺不良,建议电机解体检查或联系厂家处理!

网友E:
我赞成5楼同志的说法,因为我是搞水泵服务的.如果不检查电机质量,是过不了关的,要不然你把出口关小一点看看.把扬程逼在油泵的扬程范围内看看.

网友F:
你把油泵卸下来 观察下看看

网友G:
我觉得机械问题的可能性要大过电机的问题!正常的话电机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波动!请回复检查结果,不要让我们在这里瞎说!搂主也应该回复以下!

网友H:
可能是电机本身有问题,工作时电流11~13A并不太大,由于是液压站电流波动是正常的,如果温度在电机的允许温升范围内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I:
负载重,换大电机

网友J:
电机转动有无异响,更换转子轴承,ok!!!!

网友K:
相序对不对?

网友L:
可能是电机本身有问题,工作时电流11~13A并不太大,由于是液压站电流波动是正常的.把电机单独空载试验看一下电流,如果是8A,空载大了,拆开电机检查,轴承等。

网友M:
如果电气查不出问题,就查查转子轴承吧

网友N:
冷却风叶在电机轴上打滑了吧用手摸摸电机表面有无出风感觉

网友O:
交流电机额定频率是60HZ吗?

网友P:
看看你的控制线路是否有问题,有的设备液压泵不是连续工作的,当压力达到后,电机会停止的,否则电机会过载的

网友Q:
液压系统:系统是否一直高压工作?如果不是一直高压工作,请检查液压阀是否正常工序工作。如果是一直高压工作,请看一看压力控制阀的压力调节是否过高,造成过载工作。另外检查进油口过滤器有无堵塞。
机械系统:电极有无异常声音?有异常声音,检查电机的轴承,或者液压泵的轴承,还有连轴器的连接和配合。还有楼上说的电机风扇,嘿嘿,这个我没碰到过。
电气部分:空载电流8A确实有些大,这里首先考虑是液压和机械方面问题。德国的设备我用过的也是60Hz,不知道你这个了。检查一下电机的控制线路的接线端子和接头,有无烧黑或接触不良现象。有的时候空气开关有问题也会造成电机的过载现象。

5.5KW的的电机,很小的,拆一下电机和油泵也都很容易的:)

网友R(2006-11-15):
我觉的是机械故障,电机轴承,油泵等.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我觉的是机械故障,电机轴承,油泵等.
9494,主要看那个油泵的叶轮有无松动,若松动了可能会导致叶轮擦上泵壳导致负荷时轻时重。
还有不知楼主测了电源没有?若电压过低也可能导致电流过大哦。

网友T:
换个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