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速取样

楼主(2006-09-13):
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一台螺杆泵是由变频器控制,现在要把该泵的转速用数字显示出来,是否可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取样,中间要不要加变送器,如果要加,加什么样的变送器.   本人是新手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有标准信号(比如4-20mA,0-5V)输出的话,多数数字表可以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有标准信号(比如4-20mA,0-5V)输出的话,多数数字表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