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我的欧姆龙PLC现在突然无法和电脑连接。COM灯没反应。但其他线路都正常。各位高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用的是CP1H的,用USB可以通讯,但是COMM插件通讯不上。硬件软件的很多设置都做了,但就是通讯不上,编程电缆也没有问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