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我厂牵引电机车使用DC600V架线供电,原用的整流变压器为输入AC380V,经变压器变为AC430V后进入整流柜整定为DC600V。现变压器使用年限久远,已严重老化,现新进一台整流变压器,但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变压器参数搞错了,为输入AC380V,输出AC550V,不符合使用条件。我们现准备使用可控硅进行三相可控整流,要求输出DC600V,长期工作电流不低于300A。但有人说,在这种大电流的情况下,变压器和可控硅的发热量会很大,功率因数也很差,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各位大虾给予指导帮助!

网友A:
我想这应该不会有关系的,用移相触发时,可控硅在导通时是完全导通的,基本没压降,原理其实跟开关电源是差不多的,调压时损耗的功率其实跟输入电压的高低是没关系的。当然跟电流是有关系的,不过你原先用的六只整流二极管规格是多少A,那改后的可控硅也是多少A.最多要求可控硅的耐压高一点而已,一般耐压取高于输入电压的3~4倍,(也就是象AC550V的话,取耐压为2KV左右即可),电流取工作电流的2倍。我有此方面的三相移相触发器,当然外围的三只600A/2KV的单向可控硅和三只600A/2KV的二极管要你自己采购,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Email-LGX_13867577338@163.com.电话-13867577338。

网友B:
完全可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