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选用请教

楼主(2006-09-14):
我看了论坛上两篇关于电线选用的帖子,不知道哪个对了,请教高手指点迷津。先把两种计算方法列一下吧:
一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二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仅供参考)
           2.2K一下=1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平方毫米
           7.5K=2.5平方毫米
          10K-15K=4平方毫米
          18.5K=6平方毫米
           22K=10平方毫米
         37K=16平方毫米
         45K-55K=25平方毫米
         75K=35平方毫米
        90K=50平方毫米
           110K=75平方毫米
按照第一种算法的话,铜线 1平方毫米升级算,那就是1.5平方毫米,那么可以承受7.5A电流了,即3.75KW的电机。铜线1.5平方毫米升级算是2平方毫米,那么可以承受10A的电流,即5KW的电机。。。。。。。。依次类推的话,好象第二种计算方法选用电线都偏大一号,不胜疑惑,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