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变频器对照明有节能的空间吗>?原理是什么?
请给位工程师,专家,网友给予分析分析.
目前变频器行业有QQ群吗

网友A:
肯定不能了,……

楼主:
还有哪位朋友能发表下看法吗?
我们商场准备改造照明部分

网友B:
没听说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A:
照明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做节能的,,是什么类型的灯?

楼主:
是购物商场,大部分已经采用节能灯了还有节约的空间没

网友C:
人眼睛对光的感应为每秒24HZ左右,偏上为好,那么把50HZ降到30HZ,不是节约了很多吗?个人见解,愚见……

网友D:
检查以下功率因数?
大于0.9,说明已经很不错了!
小于0.9时,适当进行补偿即可!
变频器不适合照明应用.

网友E:
照明用变频器来节能,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知道的可以用降电压的方法用于照明的节能,
一般的节能灯都很贵,而且寿命也不长,性价比不高,
所以现在在照明方面做节能的很多,但是用变频器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