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问题

楼主(2006-09-14):
变频电机是否有最低运行频率限制?如有,为什么?

网友A:
我这里一般不低于10Hz,否则发热严重!

网友B:
要看具体的产品;进口的变频电机在2HZ长时间运行没问题;
电机铭牌上会标出;
国内的一般在5HZ以上;

网友C:
国内的一般在5HZ以上

网友D:
好像不止10赫兹,应该在5赫兹左右,理论上应为0赫兹,但低于5赫兹将受外因而不能可靠动作。

网友E(2010-05-30):
变频电机会很低,因为有独立的散热风扇。普通三相电机要搞一些,否则电机发热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