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哪位仁兄有用运算放大器做电流放大的线路,我的MAIL:ZXH198312@TOM.COM,好心人请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仁兄有用运算放大器做电流放大的线路,我的MAIL:ZXH198312@TOM.COM,好心人请发我一份谢谢
提问应讲明:
用途?
要求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电源?
......

楼主:
是用在湿度传感器的上用的 前端我将湿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放大了,然后用加法电路加上当湿度为0%RH时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现在要将这些电压信号转成4~20mA输出,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网友A:
湿度传感器的参数?

楼主:
HIH3610   0%RH: V=0.958V    75.3%RH  V=3.268V    30.680mV/%R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度传感器的参数?

我把一个电路发到你的MAIL里了,请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谢谢,是用YIXIANGONGREN@126.COM这个MAIL发的

网友A:
局部图纸看了.
单丛图看,是一个V/I转换电路.
输入0.2~1V的正信号,放大倍数=1.
根据你的湿度传感器的参数来讲,信号需要衰减后,才能输入,即必须转换成0.2~1V.
但是,图中的IC电源接法不对,正电源不能接在采样电阻至IC的同相端.

网友A:
最关键的是取样反馈不应该接到同相端,必须接在反相端才行!

楼主:
这个电路我画出来后对了好几遍,实际加电测试过,流过R4上的电流加上流过R2上的电流乘以2000就会等于流过JP的电流,我就是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转换的,我是新手,电路可能画的不好,你帮我解释这个电路,最好是详细一点,我很菜的

网友A:
关键是图纸不全,发出全图再分析.

楼主:
电路我已经发过去了.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1,LM35是温度传感器,输出为10mV/℃;对应0~100℃时,LM35的输出为0~1V。
2,LM10是包含一个精密电压基准,一个可调的电压基准缓冲器和一个独立的高质量运算放大器的线性集成电路。
根据图中来看,内部基准电压200mV通过组成一个跟随器的电压基准缓冲器UA1输出零点基准电压200mV。5K电位器用作零点调节。
独立运算放大器UA2与输出扩流用的三极管Q1,以及R8,R9并联组成的取样电阻组成V/I电压电流转换器。
V/I转换电路的取样电阻100||100=50Ω,对应4~20mA来讲,R×I=V,50×(4~20mA)=0.2~1V。
根据LM35的输出为0~1V来看,V/I转换电路的增益(也可以讲放大倍数)应该等于1。
同时,零点基准电压为200mV,而对应于ΔI=20-4=16mA,则ΔV=1-0.2=0.8V;而LM35的输出为0~1V,即ΔV=1V。所以,需要将V/I转换电路的增益变为0.8/1=0.8。
即A=RF/Rf=0.8,
已知    RF=100KΩ    即电路中的R6.
则       Rf=100/0.8=125KΩ    即电路中的R4+R5,121KΩ+(0~5KΩ)=125KΩ .R5就是量程调节电位器。
R2只是零点基准电压为200mV与温度电压信号相加时的隔离电阻而已。
所以说,V/I转换电路的增益(也可以讲放大倍数)应该等于1!

楼主:
非常感谢.太精妙了,你能不能再把V/I转换电路上怎么样转换的,电流怎样流的还有Q1怎么扩流的再讲一下,还有你说的那个Rf,好像R3//R4+...  ,不好意思我非常菜

网友A:
在0~100℃范围时,R3是不需要的.除非减小量程范围时才需要R3的接入.
至于V/I转换电路上怎么样转换的,电流怎样流的还有Q1怎么扩流的问题,恐怕不需要再罗嗦了吧?稍微有点基础的人都会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H36100%RH:V=0.958V75.3%RHV=3.268V30.680mV/%RH
至于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首先解决零点的偏置问题!
还是那个电路.基准电压改成1V,LM10的基准部分8脚对地接3K电阻,1脚与8叫之间接12K电阻,此时的基准输出是0.2*(1+12/3)=1V!调整R1使基准输出等于0.958V即可.
将R4换成300K的电阻,量程电位器R5改为10K即可.调整R5为6K左右即可.
R3不接,其余电路不变即可.

网友A:
温度变送器0~50摄氏度时,将R3换为82K接入即可.将R5调为2.4K左右,其余不变.

楼主:
温度变送器我实际测得的值就像你说的非常吻合,还有湿度传感器我已经搞出来了,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ww.5135info.com/web/tanpke
http://tanpke.b2b-163.com
广告怎麽做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