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故障。

楼主(2006-09-14):
西门子S7-200故障。附图红圈的地方是西门子s7-200PLC最下面一块电路板烧毁的元器件,请问这个元件的型号是什么???哪位高手知道?
13070922692 QQ41324722 fan27_1983@163.com

网友A:
送修吧,上海西门子工业自动化,021-54108666

网友B:
看看电路.电源这块应该不是很复杂的.但是对我来还是不能够解决的.

网友C:
应该是TOP三端器件,我有他的相信资料,你最好确定一下型号,我看不清。

网友D:
可能是+5V开关稳压模块,输出电流约1A~1.5A,若能解决散热问题,用7805应该也可使用.

网友E(2006-11-16):
最下面的电路板为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