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尝

楼主(2006-09-14):
我司现有两个无功补尝柜,其中一个是安装在设备傍,另一个安装在配电房,现在出现问题是,当设备开机时,配电房电容柜显示和设备傍的一样,(比如:80对80)但设备傍的容量不够只能补到80,所以配电房的就在80到超前跳(只补一组就这样)
      请指教指教

网友A:
单组容量太大!
主要是配电房的.

网友B:
是设备只补一组还是配电房只配一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司现有两个无功补尝柜,其中一个是安装在设备傍,另一个安装在配电房,现在出现问题是,当设备开机时,配电房电容柜显示和设备傍的一样,(比如:80对80)但设备傍的容量不够只能补到80,所以配电房的就在80到超前跳(只补一组就这样)
       请指教指教
配电房只补一组就这样.

网友B:
三相负载可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