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小弟所在单位出现一奇怪问题:配电箱里有10路空气开关,一个总开,问题是第一个空开推上去之后总开(总配电箱里)跳下来。之后小弟将这路线换掉好了。
但是第二个开关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同上换线之后好了,第三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打人解决哈

网友A:
换线你指什么说的,怎么换的?

网友B:
看不明白,好好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有短路阿

网友A:
那全接混线了!!!

网友C:
线路肯定接短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差出问题是三相不平衡~谢谢

网友D:
注意你所使用的空开是否带漏电保护,如带漏电保护器的话,这个现象就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