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我用的是A4系列的松下伺服电机,同时还有二个老型号的也是松下伺服电机。
新的A4电机控制的是X轴,二个旧的是电机是控制Y轴,当新的A4电机一上电,其中有一台老型号的电机就会转。
新的A4电机屏蔽线都接好了。
我现在怀疑是干扰问题,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很急啊
我单位谨以更高水准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优秀的服务,为广大用户的技术革新尽菲薄之力,相信在每一位用户关注并选择我所产品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个热情坦诚、充满活力且更具人性的集体。

网友A:
编码器的电源和信号的4根线是双脚线?看一下是否用的两根缠绕在一起的线做电源线或信号线.另外屏蔽线应接触在插头外壳

楼主:
你好,我就是在贵公司买的A4松下伺服电机,我的电源线用的是220V三线的,信号用的5芯屏蔽线都分开了,信号的屏蔽也接在外壳上了,电极的也接地了
我单位谨以更高水准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优秀的服务,为广大用户的技术革新尽菲薄之力,相信在每一位用户关注并选择我所产品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个热情坦诚、充满活力且更具人性的集体。

网友B:
运动控制卡用的什么牌子的?您给我留个信箱。我咨询一下技术工程师再给您回复

网友B:
留个电话,或者可以打65546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