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石油气压缩机,额定功率160KW,工频时:126KW,电流280A,电压340
变频后:40Hz,200A,112KW,系统运行稳定
这节电率也太低了吧?
求救原因!!!!!!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想让它达到的节电率是多少?

网友B:
全功率在转本来就节不了多少

网友C:
电机作功做的多,耗电量自然就大,能量是守横的吗!

网友A:
变频后:40Hz,200A,112KW,系统运行稳定
效果已经不错了!

网友D:
把图纸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E:
40Hz,200A,112KW,的,这样的节电率还会低吗?请问你想达到多少

网友F:
主要是看工况,如果原来很多时候都是考阀门来控制流量,换上变频器后就能大量节能,如果原来就是满负荷运行,基本节约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