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我装了GX DEVELOPER 8,不能创建新工程,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搞得我头都大了,求各位大大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安装包中的EnvMEL安装了没有,用来设置GX DEVELOPER 8运行所需环境的,不安装就会出错。

网友B:
看看安装时是不是选择了监视模式,如果楼上兄弟所说的不安装EnvMEL中的环境,GX DEVELOPER 8软件是安装不下去的.

楼主:
安装包中的EnvMEL已经安装了,也没有选择监视模式。选择监视模式是不能创建新工程的。
我得系统是XP专业版 SP2

网友C:
选择监视模式是不能创建新工程的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D:
你安裝的是不是sw8d5c-gppw-c8.31h中文版軟件,如果是該軟件對有些操作系統會出現你說的現象,最好是安裝英文版!

楼主:
谢谢大家。用不了8我就用7,刚安装好GX DEVELOPER 7,试了一下没问题。就用它了。

网友E:
还是安装软件的时候出了问题 再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