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6-09-14):
[]
各位大虾:图安装方便我将互感器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请问这样与装在输入端有什么区别?
能正确测量电机的运行功率吗?

楼主:
没人理我呀.在线等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显示电机的实际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图安装方便我将互感器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请问这样与装在输入端有什么区别?
 能正确测量电机的运行功率吗?
电流互感器是不能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的。至于为什么,先留个伏笔,看有没有人感兴趣补充。我想;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很有趣的。他在考核你的电力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和变频器的基础知识之综合。比如,对电流互感器的基本特性的了解程度?

网友B:
补充,采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机的运行功率,也不是没有可能,需要做些工作才有可能做到。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楼主:
kdrjl你好!
      补充,采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机的运行功率,也不是没有可能,需要做些工作才有可能做到。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请问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才能较准确地测量电机的功率?在此谢了!

楼主:
kdrjl你好!
请问电流互感器为什不能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B:
真的不明白吗?

在变频器输出侧检测电量,要求传感器的检测响应速度必须要快。否则,就会失真。这是因为,交流电量的检测,是真有效值的检测。互感器的响应速度显然是不够的。互感器的检测特别适合50周波的频率。所以,放在输入侧就很好。

至于怎么才能在输出侧使用互感器监测电流而不失真?这样的工作事倍功半,不合算的。为什么?谁来说说呢?

楼主:
感谢kdrjl的精辟解答!
     长了不少知识!有一问题百思不解.我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了一测量用的电度表与电流互感器.在频率随负载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所测的数据与安装在输入侧所测的数据时功耗接近.这是何故?

楼主:
郁闷呀!怎么没人回?

网友C(2008-04-04):
大哥们,大家好 啊
有问题请教,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使电机转动,再加上额定负载,做负载试验,在负载出按上电流互感器记录数据在仪表上,但是仪表数据不准,当然仪表没有问题,请问为什么,谢谢大家了。变频器————电机————负载(直流电机当发电机用的)————互感器————仪表。

网友B:
这些都是谐波造成的,要做波形处理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