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我用GPW-CB02的编程电缆连不上GP2301啊!!
开始好象还下!下载等一会就连接失败了!!!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其一:可能是下载线有问题,其二:可能是触摸屏下载口有问题,其三:可能是你电脑的串口有问题!其他应该没有原因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是不是用GPW-CB02的电缆啊???
线是新的啊?!
串口应该没有问题啊?!用别人的GP430-DU02的那种线又能读啊??
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B:
你的屏是新的嗎?軟件的版本了?

网友C:
最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找你的供应商!

这也许是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了;

不能解决问题就退货吧...

网友D:
请教大侠,有谁知道GP2301和三菱plc的FX2N系列25PIN和DB8 PIN的连接线路图吗

网友E(2006-11-02):
情说出下载到哪一步之后出错,出错的内容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