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6-09-14):
有一台生产电器元件的设备,为了检测元件的好坏,在最后一个工位加了一个电接点比较仪.电接点比较仪有三个输出,                         LO;表示低于设定的比较值,判定为不合格品,并用继电器输出一个信号;
GO:表示在设定的比较值范围内,判定为合格品,并用继电器输出一个信号;    HH:表示高于设定的比较值,判定为不合格品,并用继电器输出一个信号;      设备的动作顺序:上升---下降(在同一个位置,反复的上下动作)         设备在下降时拨动开关,接通电接点比较仪,得出比较结果.然后上升,工件又继续运动到下一个工位,就这样.                            要求:在检测完电流后再隔两个工位剔除不合格品,并要求剔除动作的时间和比较仪接通时间一致.                                  难点提示:电流比较仪输出会滞后

楼主:
我写的错在那里了?
我加了一个光电开关检测他的上下位置.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
元件的通过或剔除的动作时间延迟到比较仪输出结果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的通过或剔除的动作时间延迟到比较仪输出结果后就可以了
                                                                                                    是啊我也这样想,但DC143C] 要求:在检测完电流后再隔两个工位剔除不合格品,并要求剔除动作的时间和比较仪接通时间一致.

时间不能一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剔除动作会慢半个工位啊.....

网友B:
怎么会慢半个工位?
没看懂?
你一有比较仪一接通就输出不就可以了吗?怎么会慢半个工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慢半个工位?
没看懂?
你一有比较仪一接通就输出不就可以了吗?怎么会慢半个工位呢?

并要求剔除动作的时间和比难点提示:电流比较仪输出会滞后较仪接通时间一致.

网友C:
PLC爱好者QQ群:22471320 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加工位检测,应该可以

网友E(2006-10-23):
引用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加工位检测,应该可以
这种方式没有问题,呵呵,做过几个,都有哪个这种方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