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各位大虾:
    不好意思,问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开关电源与plc的地能否共接在一起吗,或者这几个24V电源能混用吗?共地有的说可以,但混用没人这样做过,请问大虾们有这方面的高见,(比如说变频器的24v电源是否可以用开关电源24V来代替它变样可以用外部来控制变频器),也许是我太虾了,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啊仅仅是个人感觉 我认为不能混用的,毕竟每个单元的电位是依照本单位零点参考做出的电压,你混用的话恐怕问题多多,还是建议你分开使用了,以上的几个系统肯定是可以共地的 我说说的PE接地啊不是你想象的共接零.

楼主:
我也有这种同感,后面在电路分析中也分析了一下,接零是可以,但是混用是不可以的,毕竟从整个电路系统来说是以一个点为参照来说明的,除非是用光电或者电磁隔离,零点是不在一起的,但还有一个就是在同一个电路系统中以两个点为参照的话这两个零点肯定是不能的,因为两个点的电位本身就是同一个电路同时又存在电位差,但是独立的电源系统应该是可以共地的使用。不知分析是否可以,请指教!

网友B:
不能混用,有干扰,书上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