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4):
个位电工前辈,小弟后天要考试拉,因是自学考试,有个复习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里向个位前辈请教,希望有前辈能作图一幅指教一下。

题目:
 使用便携式编程控制器实现交流异步电机 星三角降压启动  能耗制动

网友A:
是用什么PLC来控制的呢

网友B: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TIM000
OR 10.02
OUT 10.02
END(01)
LD 10.00
OUT TR0
ANDNOT 10.02
OUT 10.01
LD TR0
ANDNOT 10.02
TIM 000 #1234
END(01)
欧姆龙的参考一下,转换时间12.34秒
000启动,001停止。
1000主接触器
1001Y型
1002三角型

网友B:
刚才搞乱了。重新看一下
LD 0.00
OR 10.00
ANDNOT 0.01
OUT 10.00
LD 10.00
ANDNOT 10.02
OUT 10.01
TIM 000 #1234
LD TIM000
OR 10.02
OUT 10.02
EN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