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omron plc用编程器怎么设置密码?

网友A:
论坛里好好找一下吧;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密码1234

网友C(2007-08-03):
以上设法好像无用啊

网友D:
三楼说的没错,绝对好用,我就是用这个指令呀

网友E:
那要看是什么型号的PLC了!CP**,CJ**等就不可以了!

网友F:
赞同xinbin1981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