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我用FX1n,看到FX系列编程手册上讲Z和V是可以用于位元件的。可是我编了如下程序

-|M8000|----------[SET M0Z0]---

却提示变址寄存器使用方式错误。位元件不能像X0Z0,M1V0这样使用么?

网友A:
如果Z0为3,则M0Z0就是M3;
但FX1/2等只有V、Z,没有V0、Z0;

网友B:
-|M8000|----------[SET M0Z0] --->M(0+Z0)

楼主:
对阿我也是这么编的.我用GX Developer 8C.结果我输入完SET M0Z0后就跳出一个对话框,告诉我

 软元件设置不正确.考虑以下的原因:指定了不能使用的软元件;变址修饰,位修饰的设置有误.

这是出了什么问题阿.

网友C:
不要出简单的错误,问题出在你自已,V0,Z0,是变扯存贮器,16位应用时可单独使用,32位指令可以使用V0Z0作为32位变扯存贮,SET是置位指令,M0Z0 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当然不能用SET,实在要把M进行变指操作,可以用K2M0V0 或K3M0V0。。。。M是数据里的位,Z是数据,怎么能对位进行变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