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制作电子称的要求:称量范围0——1.99公斤,重量误差不大于±0.01公斤。想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应变片合适 能提供相应的资料更好 谢谢

网友A:
2KG的称重传感器,不是应变片!

网友B:
采用2Kg的称重传感器就可以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公司生产的GZB-2型测力传感器(http://www.yuhang.com.cn/productinfo.asp?ArticleID=31&ty=1

网友C(2006-10-18):
应变片是测量气体或 液体,但对于固体是没有办法接触测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KG的称重传感器,不是应变片!
2KG的传感器不用应变片那应该用什么啊,麻烦老大告诉我,谢谢!我只知道称重传感器好像都是用应变片做的,难道还有别的材料。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称量范围0——1.99公斤,重量误差不大于±0.01公斤,直接采用应变片满足不了重量误差要求!直接采用2Kg的称重传感器时,其输出灵敏度经过校验已经确定!比较容易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