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最近跟一个客户聊了下,对方提出个问题把俺难住了,特此来此请教各位。有谁知道哪家的变频器工作温差能达到100°的?或者在-30°~50°之间的有哪几家的产品可以达到?再问个深点的问题,如果没有能达到的,俺想知道要改进使其能达到的话需要的元器件能采购到吗?

网友A:
国产易能

网友B:
变频器的电子板不大可能承受的了这么大的温升吧 !!你要是能够找到的话,告诉我哦!
我还真想看看什么材料有这么大能力!!

网友C:
一个新的品牌“西威”,控制方面,矢量控制的可以和伺服电机相比,几乎完美。价格是ABB的1.5---2倍,-30°~50°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提醒你一下,没有问题不等于不出问题,要看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E:
怎么可能啊
就是勉强工作
也很容易坏

网友F:
-30~50?有这样的变频器吗?估计用起来很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