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容量

楼主(2006-09-15):
大家好!
有些国外品牌变频器的容量单位不是KW,而是KVA,比如富士15KW的变频器标的是22.8KVA.

请问这两个单位之间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应该考虑一下功率因数
需要换算

网友B:
[]
经过查资料,得知    KVA的平方=KW的平方+(KW*tgΦ)的平方,cosΦ为功率因数
KVA为实在功率,KW为有功功率

网友C:
[]
应该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问题富士也好西门子也好其功率因素都是根据自家的专用电机的功率因数换算出的KVA数。所以应用中只要看名牌电流数大于或等于你所用的电机额定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