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请问各位前辈,用于功率因数补偿的三相电容的好坏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A:
在路测量电流即可判断!
钳流表测.

楼主:
一定要这样测量才行吗?如果是去市场购买电容,不可能有条件这样测的啊。用万用表能测吗?一般的这种电容都是三个接成三角形集成在一起的,要是有只有一个是坏的好像测不出来。同时感谢楼上前辈的解答!

网友A:
去市场买新的电容器,应该有说明书,合格证.此时的电容应该不会有什麽大问题.
由于补偿电容内部有放电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时是不容易确认的.
至于在路测量时,任意一相的电流异常,就可以判断其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