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
我用的ABB的变频器一直报警DC LINK测量电机和变频器都正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
一台DANFOSS VLT5004变频器 ,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加负载后跳“ DC LINK UNDERVOLT”(直流回路电压低)。
分析与维修:这台变频器从现象上看比较特别,但是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也就不是那么复杂,该变频器同样也是通过充电回路,接触器来完成充电过程的,上电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估计是加负载时直流回路的电压下降所引起,而直流回路的电压又是通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然后由电容平波后提供的,所以应着重检查整流桥,经测量发现该整流桥有一路桥臂开路,更换新品后问题解决。
估计就和这个例子差不多吧……

网友B:
呵呵,后生可畏!不错,不错。

网友C:
对你热心先表示感谢。我咨询了服务中心 他让我加个制动电阻试一试,现在居然不报警了  我一直不能明白这是那方面的原因。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D:
[]
没加制动电阻应该报电压过高才对啊

楼主:
电机空载时直流电压700V左右 加负载时600V左右是不是算正常 5楼的朋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加制动电阻会报电压过高吗?但当时确实报警DC LINGK 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能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吗?正常情况是不许要加制动电阻的

网友A:
[]
直流侧标准电压为530左右,出现直流册过压的情况,比较常见就是电机被拖动了,可以认为是变频器输出的转速小于电机实际转速,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能通过逆变桥返回到了直流侧,造成直流侧过压。制动电阻的用途就是吸收这部分电能,可以说是有些浪费。

网友B:
看了本楼的讨论,甚喜。这个栏目的浏览者们,进步了。

本楼的讨论其实贯穿着变频器技术的基础概念,几个精华帖,说得真是好极了。概念清楚,且能指导和分析实际问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你热心先表示感谢。我咨询了服务中心 他让我加个制动电阻试一试,现在居然不报警了  我一直不能明白这是那方面的原因。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

楼主:
11楼的朋友表情是什么意思?4楼和1楼是一个人发的帖

楼主:
谢谢以上热心的朋友!!!!!!

网友E(2015-06-27):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漏电 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