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5):
一个机组在给变频器上电时就使总的配电柜的空开跳闸, 如果把变频器短掉用工频启动电机则没有问题. 即使把电机断开 ,空载给变频器送电, 空开也跳, 而控制柜里的空开都没有动作. 变频器用的是ABB的ACS510 7.5KW的 整个车间的功率全开时为80KW 都是油压冲床和照明  总的空开是250A .是空开选小了还是什么问题 问一下各位大侠是怎么个情况啊  还望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的空开是带漏电的

网友B:
支持2楼的
以前有过好几次潜水泵出现这样的问题
换空开就好了

网友C:
高频谐波造成漏电保护开关跳停.
换漏电保护开关不可取.应该增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D:
那就是说换个电抗器喽

网友E:
换个不带漏电的空开

网友F:
以前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个空开就好了,但这样并不好,最好像老信说的,输出加电抗器。

网友G(2008-07-05):
我的情况和您的基本一样,我把零线不接,用三相平衡的电源上电,上电就把总的配电柜的空开顶跳闸,而且负载带空开的,都没有和!这是什么问题?请同行分析,谢谢!

网友H:
变频器系统的电源进线处不要加漏电保护。变频器系统的所有导电机壳要用尽可能大的截面导体连接并接独立地线。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G:
还要请教:变频器入线不能加漏电保护器是为什么?是因为内部的EMC滤波器的原因吗?为什么它能使漏电器跳闸?谢谢!

网友H:
找个机会,拆一台变频器,看看主电路还有控制电路的基本安装形式,特别要注意一下他的外壳和内部的电路是不是有什么“瓜葛”,日系的我不太清楚,欧系的看看测量一下,也许自己就会有答案的

网友G:
我知道变频器内部原理了1谢谢!

网友I(2012-04-21):
你好能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是有阻值就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J(2015-11-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个分断时间<0.2s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