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了!

楼主(2006-09-16):
wincc的图形编辑器不知道为什么总弹出这样的对话框,并且动态向导也不见了,以前也出现过,最后没办法就重装了,郁闷ing~是不是设置什么的出错了啊?我也没干什么啊,就运行了一个用ODBC打印外部数据库的程序,请教大侠~

楼主:
就是这个对话框,我没次浏览完文件都忘了上传,郁闷ing~

楼主:
怎么没有图片阿?

网友A:
出现这个框,你除了重新安装就没有办法了,西门子给出的解释就是:重新安装Wincc,如果必要的话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没办法就只好重装了,我们实验室的工控机装了wincc都不能激活,没办法就重装系统了,重装了之后不能新建画面,崩溃的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关了再打开一次就好了,疯了~...........

网友B:
我也看看  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07-07-17):
改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C: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WINCC\Graphics Designer\DynamicWizard
里面有database和DefaultWNF两项:
database      REG_SZ       d:\Siemens\WinCC\WSCRIPTS\Dynwiz.dwd
DefaultWNF    REG_SZ       d:\Siemens\WinCC\WSCRIPTS
估计你的注册表里这两项有一项缺失,添加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具体路径根据你自

己安装WINCC的目录来决定的。

网友D:
WINCC 图形编辑器里没有了报警控件?如何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