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6):
变频器输同电动机出不能直接相联接吗,必须接电抗器吗?22KW的通用V、F变频器

网友A:
电抗器的作用是使电机接收到波形比较好的电流,减少电机震动……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B:
22KW一般都不用的,特别情况下用用,
www.CA800.com.cn  变频器大全欢迎你的光临!

网友C:
奥,不用。

变频器输出如果不用电抗器,那为什么还有输出电抗器这种产品元件存在呢?不是说“存在必有存在的道理”吗?

到底用不用?谁能说清楚呢?

网友D:
主要看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
近距离可以不考虑.
远距离必须考虑电缆的分布电容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E:
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连线很长时,电线间的分布电容会产生较大的高频电流,可能造成变频器过电流调闸、漏电流增加、电流显示精度变差等。因此,3.7KW以下的电动机连线不要超过50m,3.7以上不要超过100m。否则,最好加装输出电抗器。
另外,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热继电器时,尤其是400V系列的话,即使连接线小于50m也可能发生热继电器的误动作,此时请使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D:
tf71025回答的很对!

网友D:
关于变频器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 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
2, 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V~8V左右。
3, 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4,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
电缆长度        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量
300米            100A              46μH
                 200A              23μH
                 250A              16μH
                 300A              13μH
600米             100A              92μH
                  200A             46μH
                  250A             34μH
                  300A             27μH
理想的电抗器在额定交流电流及以下,电感量应保持不变,随着电流的增大,而电感量逐渐减小。
当额定电流大于2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6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2.5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5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4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35倍。
这里仅就输出电抗器谈一点看法。纯属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你们,又好好地学了一下

网友C:
感谢老信的好帖子。置顶几天,共享。

网友F:
8楼10楼说得很对!

网友G:
完全同意!
与我长袖,我必善舞~~~~~~~~~~~
跟我装ы﹖会让袮死dè佷囿节奏

网友H:
线路太长,可以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I:
对老信崇拜!

网友J(2007-09-14):
怎么用阿

网友K(2008-03-13):
没有必要,在距离过长时.最好加上电搞器.

网友L(2013-09-11):
关于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可以参考萨顿斯(Satons)的产品选型手册(www.sadunsi.com 400-800-9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