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桶漩流

楼主(2006-09-16):
我们平时看到的马桶冲水的时候都是逆时针旋转的,如果到了南半球会怎么样?
在赤道上呢?

网友A:
没注意,都是逆时针吗?不会吧?!回家以后要看看。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把,它出水的孔的方向来决定把

网友C:
不一定吧。水流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桶的流道结构,地球自转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理想自由状态下是这样的。南北相反,赤道上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把,它出水的孔的方向来决定把

我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呵呵;大家下次用完马桶后注意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E:
呵呵  如果说同样的东西在赤道和南北极的重量不一样我还信  但这个太那个了吧
说到马桶  我真是对自家马桶失望
那马桶很容易溅出水来   大号的时候还必须得靠前坐着 否则很容易  那个~```普通 然后水溅到PP上
那马桶设计的忒差了

网友F:
yu 与流导有关系。
河流对岸的冲刷在南北半球不同与科利奥利力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yu 与流导有关系。
河流对岸的冲刷在南北半球不同与科利奥利力有关。

科利奥利力!!!这水有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