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6):
新装的三相电表(DT862型5A(10A)+150/5互感器,)总跑慢,后来换了一套故障依旧,不知其原因如何,请教各位了,多谢!

网友A:
三相电度表有三组线圈,任意一组不工作都会让电表慢
这也是偷电的办法,短其中一组线圈,电表就慢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