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6):
本人单位有一台130吨桥式起重机,主钩用的是2台ABB的变频器,型号为:ACS600-250KW带有主从控制,控制2台132KW变频电机,近一阶段主变频器总报过电流故障,而且是在下降4档才报,上升1-4及下降1-3档均工作正常,只有当控制器给到下降第4档时就报故障(是在运行中报的故障)上升和下降都是4个档位,偶尔赶一个班工作正常,偶尔赶有个班就报过流故障,有时重新上电后就工作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又报过流故障,本人是个新手实在是弄不明白了,希望网上各位好手能给予指点,谢谢!
我曾检查的部位有:1、电机的绝缘绕组正常。2、下降的加速时间延长后无效。3、第4档给定速度等级由原来的100%调整到80%和90%运行无效,后发现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是由PLC的模拟量电压给定此点可以不做考虑。4、电机电缆正常。

网友A:
可能是负荷分配不合适……从电机的分到的负荷太小,导致主电机负荷过大最终到制过流

楼主:
分配是这样的,主机负责转距,副机负责速度

网友B(2007-04-23):
2台变频器里只有主变频器报过流故障吗?4档是恒功率调速(额定转速以上)吗?在下降过程中负载的位能要通过电机转变成回馈电流,通过逆变单元返回到直流母线上引起泵升电压。如果是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应该报直流过电压才对。下降前3档不报过流故障是因为回馈电流冲击相对小。估计报故障是在档位切换的过程中出现的。可否减小3档和4档的给定电压差试试?再不然就是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单元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可轻视,应联系ABB传动部门的技术支持,以求解决方法

网友C:
带有主从控制是不是应用在抓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