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

楼主(2006-09-16):
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国内低压开关品牌众多,请问哪个品牌质量最好.

网友A:
低压用人民或德力西的

网友B:
上海二工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我们单位用人民的B45接触器,只是用来控制一个5.5千瓦的电机,经常烧接触器,我还以为是电机坏了,经检查电机一切正常,后来换了一个40A的接触器,运行几个月了一切正常!

他们的货也 是一批一批的,以前也是用的B45正常的,那一次不知为何,换了三四个的,都是一个样子,唉!!

网友D:
我单位里正泰的比较多,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E:
呵呵,相对来说,大品牌的要好一点的,千万不要用杂牌的东西,不然麻烦的还是自己

网友F:
tian天安集团的

网友G:
美兰日兰或者正泰的.用着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