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6):
今天我们有一台设备一下坏几个24V 的元件,我检查后发现三相电源的一根很松,手一拉就掉了,此设备中一台变频器,3.7KW,其中接地是公用的,380/220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的一根与地线相连有影响吗,我们公司的老外设计是这样的,请大家帮我分析元件损坏的原因,以及要做那些改进,谢谢

网友A:
能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所有的保险都没坏,坏了两对光栅,电磁阀组的线路版,两个接线模块,挂在高密度输出模块下面的,电磁阀组是接在那两个接线模块上的,所有损坏的元件都是dc24v,plc 的电源以及dc24v的电源都是由隔离变压器提供的

网友B:
可能是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C:
变压器的输出绝对不能与地项链(相对你的这套系统)当地有大电流或零点生高时你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段将电压生高或降低

网友D:
是不是没清理灰尘啊,,个人意见哦,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