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6):
[我是个初学菜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哥,使用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FXGPWIN.EXE)编写梯形图,为什么只有基本指令啊??   什么才能输入应用指令(如:ADD、MOV等)??
是不是这个软件没有输入应用指令的功能啊??
如果是,还请问别的什么编程软件有能够输入应用指令的功能。
       还请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2006-10-26):
这个软件可以编写FX所有功能指令.你慢慢试试看.GX-DEVELOPER

网友B:
FXGPWIN.EXE可以编写ADD、MOV的
不过现在不用这个软件了
现在最好用GX-DEVELOPER,功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