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28MR输入点问题

楼主(2006-09-17):
今天在使用三菱FX2N-128MR的时候,发现输入点X0至X17点的输入信号灯不亮(实际上已经接入信号了),而且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然后我将其中的一个输入点(如X11)与COM直接连接,这部分的输入信号灯全部正常,程序才能正常运行。PLC的输入信号为按钮,行程开关和压力继电器。如果将短接线拆除,信号灯全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电流太小?两个COM是否需要用导线连接?需要接外部电源?需要的话怎么接?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测试很简单,找根导线一端接在输入的公共端COM上,另一端依次碰X0~X77,碰到那个点如果不亮的话,说明此点已烧毁;

楼主:
如果我将其中的一个输入点与COM连接,输入指示灯此时全部正常(该亮的全亮了),将这条线拿掉以后,该亮的指示灯又全部不亮,其中本应该亮的指示灯也灭了。输入点全部接线是正常的,但是输入灯却不正常,而且是X0-X17这部分,后面的指示灯都正常。不是输入点烧毁的问题,我怀疑是因为输入信号太多的,PLC自带的DC24V电流太小的原因。

网友B:
一般的話都有用24V外接直流電源!你試試看!

网友C:
你把2个COM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D:
肯定不是电源容量的问题,输入只接一个COM 端就可以

网友E:
COM没接正确!!

楼主:
楼上的正确。因为某个按钮有问题,我将按钮拆除来后,用胶布将电线包住,估计是接触不好,所以一直有这个现象发生。昨天把按钮重新装上去后就正常了。应该是COM没接好的原因。楼上说的将两个COM连接起来,我试过了,不行。而且输入接外部电源,我觉得应该不用,输入信号一般都是小电流的,而且FX2N的使用说明书也没有介绍外接电源的方法,所以我没敢试,怕烧坏里面的直流电源。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