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17):
请问用三菱PLC FX1N 控制8个步进电机需要配些什么模块

网友A:
查阅一下FX1N的使用手册吧,好象控制8个电机数量太多,先看看输入输出点够不够,而且如果用FX1N控制如此数量的步进电机,好象程序执行周期会受影响,可以考虑用A或Q系列的PLC。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仅作参考

网友B:
需要加6个脉冲输出模块,连PLC的价格一共要1.5万左右;
先考虑一下价格是否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