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本人接触到一个配料系统,需要对四种原料进行称重,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和显示仪表好,是用皮带秤好还是用料仓称重好。欢迎大家提供建议和相关资料,邮箱,jjh420@sohu.com

网友A:
皮带秤.
国内皮带秤的生产厂家不少,大同小异.根据实际喂料量选择不同的秤体(包括传感器).
显示仪表可选申克的.

网友B:
可以选用湖南宇航科技生产的称重传感器(BLR-12B拉压式称重传感器)配数字测量仪(CHT-1C),具体产品详情请查看:http://www.yuhang.com.cn

网友C:
我集团公司是饲料生产的每个厂都是料斗式,仪表用志美PT650C(D),传感器用科力或志美,我也见过很多的饲料生产厂在用效果非常好,精度高维修少,通过232或425传到电脑.

网友A:
不知楼主的配料系统生产的什麽产品?
产量?规模?
产量不大时,可以采用楼上讲的料斗式配料方式.
产量比较大时,最好采用皮带秤配料.

楼主:
我们做的是自动配料,而且不同料之间配比差别较大,而且要求准确,感觉皮带秤很难达到高的精度,另外,传感器和二次仪表的大概价位不知道多少。

网友A:
产量?规模?

楼主:
两个料仓有5吨左右,另外四五百公斤。

网友A:
我问的是每小时需要多少产量?

网友D:
配料秤的选择是很复杂的,主要是看你需要的精度,还有物料的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如物料的密度、湿度、黏度、粒度、流动性、吸潮性、腐蚀性等等都会对计量和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选型很重要,如果没经验很容易买一堆“鸡肋”,呵呵要慎重啊!把资料收集全一点大家帮你参谋一下,1、需要的精度,2、每小时流量,3是什么物料和性质如何。

网友E:
有理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1,现有设计是怎麽选型的?
2,有承重仓,喂料选的什麽设备?
3,新建厂还是老厂?
否则回答也是徒劳!
这麽忙,不能捉迷藏!

网友F: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欢迎登陆www.zjloadcell.com
联络电话: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hzsz776@163.com

网友G:
您好!你这种情况我见过,建议最好用两个配料秤,是用料斗方式,用配料仪表来实现控制,然后把数据传到计算机上面进行管理,可以实现多种配方管理,精度可以达到千分之三。具体情况你可以来电  0510-88708030     有问题可以多交流。我们做这种系统比较多。

网友H:
我觉得那一种都差不多,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人为啊~~
 我公司有很多种这样的传感器和仪表,如果你想的,你就上我公司的网址看吧.
 这是我公司的网址:http://www.nonkon.com/cpzs.asp
 如果你觉得未问题的,请发参数到我邮箱.
  邮箱:tanchunqiang1@126.com

网友I(2008-05-31):
高精度配料,是什么料?建议使用静态称重。西门子有一款专用的配料电子模块,SIWAREX FTA电子模块。精度是0.005%,外部采样频率是100次/秒。分辨率是1600万。到GOOGLE里面可查询一下,即可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J:
楼主所说的配料称应该是属于大型包装称的那种了吧!是用在什么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