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6-09-17):
输入为110V直流电,可否直接输入?如果不能要怎样才能转为24伏?

网友A:
用稳压器不行吗

网友B:
应该不能直接接入
用转换模块能够实现转换为24V
用变压器也能够实现转换为24V

网友C:
什么输入,如果不是功率,用继电器可以.用电阻降压有风险.
变压器不行,因直流不能直接使用变压器.

网友D: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这位兄弟我们都不懂你的输入是做什么用,如果是给继电器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QQ:20414993  1372405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