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本人不太会玩.最近用FX-2N128和PROFACE-GP37W2组成系统,参数是:RS-422通讯4线,9600,数据长度是7,偶校验,停止位长2.
PLC选择的是:mitsubishi melsec-fx(cpu2).通讯参数也是:RS-485,9600.数据长度7,偶校验,停止位2.但通讯总是出现错误信息:PLC COM.ERROR 02:FC.希望哪位高手指点迷津.是不是我的通讯参数理不该设为RS-485.

网友A:
你是通过PLC编程口连,还是用BD连啊!设置是不一样的啊.zys7911@126.com

楼主:
回复你是通过PLC编程口连,还是用BD连啊!设置是不一样的啊
我是通过编程口连接的,能否请教大哥教教我,急死人啊?设备在运行,就是通讯没有搞好.

楼主:
回复 通讯参数好像设置的不对。和三菱的通讯很简单的。
请问高手能否详细给我说一下,多谢!我的邮箱:fslaoliu@yahoo.com.cn

网友B:
PLC选择的是:mitsubishi melsec-fx(cpu).   !!!!! 选择FX CPU,不是FX CPU2。

网友B:
顺便提醒一下楼主,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找你的设备or GP供应商解决问题;如果他们不帮你解决问题,那么你可以考虑换...呵
把问题发到论坛上来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问题,因为白天大家都忙的,没时间到论坛上逛,除非找资料正好看到。

网友A:
你新建工程时,选择PLC协议用:mitsubishi melsec-fx(cpu).
参数是:RS-232,9600,数据长度是7,偶校验,停止位长1.

楼主:
多谢!我在办公室试很好,一跑到车间就不行了,可能是干扰问题.多谢各位!

网友C:
通讯参数也是:RS-485?
三菱是RS422,你如何能连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