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求教效果比较好:我电脑的ARP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6-09-17):
每次修复网络联接时,就是这个样子,还不能上网.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很明显你可以说的再委婉一点
楼主 我的意见保留 因为我觉得比起换台主机 还是重装系统好
嘿嘿

网友C:
让我来说的再委婉一点。 :)
很明显这是网络的TCP/IP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网络中的计算机经常变更引起的。
可以尝试一下手动运行
arp -d
来清空ARP缓存,或者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请卸载网卡,重启之后重新配置一下网络。
如果还不行,请参照2楼。 嘿嘿

网友B:
我才发现是本地连接的事
我的电脑本地连接经常是叹号啊 这怎么回事 不过有时候也能连上
经常是 我不在意的时候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