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接了个四轴伺服控制的工程。驱动器采用松下MSDA015A1A,电机采用MAMA012AIC  厂方要求用S7-300控制。本人最近查阅了300的技术手册,也看得一头雾水,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实现?

网友A:
加个FM357 的模块.

网友B:
用S7-300 CPU + FM357-2 模板能实现最多4个轴的伺服运动控制. 关键问题: FM357-2 模板与松下MSDA015A1A Drive之间信号是否匹配, 你打个电话去问当地的西门子 A&D 热线支持.

我曾经做过 CPU 315-2 DP + FM357-2 + SIMODRIVE 611U去进行4个轴的伺服定位, 在Step 7中加个FM357工具包, 写G代码描述运动轨迹. 项目做下来, 个人感觉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