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本人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和四台微特电机,现在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希望高手们给指点一下,本人感激万分!!!
   1 我用三菱plc做控制器,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好程序后如何转换为word形式。
   2如何实现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3如果不用设置细分步距角的话,不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以吗?
   4选用FX2n-16MT型号的plc,就是用晶体管输出型的,除了可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能控制驱动微型电机吗?
平平淡淡才是真

网友A:
控制步进我可以给你点建议   微特电机没接触过
控制步进的正反转是除了 Y0和Y1以外的输出点的任意一点利用高低点平来控制方向
步进不用驱动器  据我所知是不行的   本人孤陋寡闻
FX2N是只有两路脉冲输出的  控制4个步进要加定位模块的

网友B:
该群有各厂家PLC 专家坐诊 ,定能解决你的一切后顾之优。同时有大量的PLC技术资料免费供你下载。你也可以上传你的应用心得。

QQ群号:3030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