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6-09-17):
我的输入电流是变化的,要求在电流0.5A时,才能有输出,请问各位大侠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用模拟量可以做的
我知道LG可以把  0-10V的电压转换成0-4000的值

你再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难啊,要正好在0.5A有输出的确有些难度的。

网友C:
大哥你可以用模似量来实现.这样做方便.更经济.QQ:20414993   13724052415  不懂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D:
该群有各厂家PLC 专家坐诊 ,定能解决你的一切后顾之优。同时有大量的PLC技术资料免费供你下载。你也可以上传你的应用心得。

QQ群号:30304327

网友E:
用电流变送器转成4~20ma输入后比较可以吗,你应该是要求电流>=0.5A时才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