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有红黄蓝绿四个灯,红灯亮五秒,然后闪四次,每次一秒;红灯灭,黄灯亮五秒,然后闪三次,每次一秒;黄灯灭,蓝灯亮五秒,然后闪两次,每次一秒;蓝灯灭,绿灯亮五秒,然后闪一次,每次一秒。接下来再是红灯亮起,自动循环。

网友A:
给你点启发:
  首先做初始化和1s的脉冲
用跳转指令,计算1s脉冲数目,
跟设定值比较来确定灯的状态。

网友B:
做一个1秒的振荡器,做一个30位的循环移位,然后与或就行.闪说得不准确,每秒一次是半秒明灭?

网友C:
把一个循环所需的时间总和算出来,然后将其设成定时器的PT值
之后就用比较指令

至于闪烁嘛,如果是1S周期的,可以用SM0.5(针对西门子S7200)

网友D:
2楼想法不错。

网友E:
用三菱的做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