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7):
我想通过设置一个电机启动次序表(会变动的)
然后我使用一个子函数,不断调用这个表,启动相应的电机

这样要如何实现?
也就是我将要启动的电机编号存在一个连续的数据单元d中.
然后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子程序调用响应编号的电机 呢?

网友A:
大哥有点不明白你的说的什么意思,不过你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QQ:20414993    13724052415

楼主:
我的思路是:4台电机,开辟8个连续的数据单元,搞个定时器,每10秒向开启的电机编号里面加1,以后谁运行时间最长,就最后启动;可是启动的子程序 还是比较复杂,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想法?

楼主:
另外4个连续单元存放 排序后的电机编号

楼主:
大家给个思路啊,我用的fx1n-4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