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8):
谁遇到过:当接触器或继电器掉电时通讯报错,加入ob86,就变为中断,通讯电缆为专用电缆,传送距离50米,可以肯定和继电器的掉电有关;有谁遇到过,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看看诊断缓冲区和OB86局部组织变量的具体内容,再就是检查一下引线有无松动.

楼主:
ob86 是打不开的,怎么看具体内容,如果您指的是那个封锁功能sfc,我式过不行,在线的程序中那个开中断功能的sfc删不掉,我后来是大幅度降低了传输速率,才使情况好转的